[求助] encounter floorplan 时,pad 的定位问题

楼主(2012-07-26):
使用encounter 的Relative Floorplan 进行 PAD位置的固定,
先固定好了两个PAD: PAD_A和PAD_B,
当定位PAD_C时,先参考PAD_A,发现不合适,改为参靠PAD_B,位置合适。然后 图形界面保存此floorplan.

问题1:为什么PAD_C的定位指示(用箭头显示的)为 PAD_A和PAD_B,而不仅仅为 PAD_B?
问题2:重新load此floorplan,发现PAD_C的位置变化了?

有劳各位给解释解释,谢谢啦

网友:
PAD不是用io配置文件来弄的吗
relative floorplan就弄个I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