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 input output pads的ESD保护必须加吗?

楼主(2012-07-27):
请问RFIC (3 到 9个G)的input 和output 的pad必须要加ESD保护吗? 因为ESD寄生电容蛮大的,加了后仿真对电路性能影响还是很大的。 大家之前流片的RFIC的 信号pad都加ESD吗? 主要是为了在实验室测试, 不加ESD的pad很容易被打坏吗?  紧急求助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为了发论文不加,为了做产品必须加。
考虑到你这么多pad上探针台不好搞。。。。
封装、绑线、上电要小心了。

网友:
必须的!还得寄生Cap特小的

网友:
有专门的论文讲RF ESD 结构

网友:
ESD在IC产品中必须要加入的,没有ESD保护,人体静电很容易将IC打坏的;不过RF IC的ESD的确要特殊些,建议按照工艺厂提供的模型设计

网友:
ESD多少都要有的,不然bonding的时候可能会被打坏,不过可以用稍微小一些的ESD diode

网友:
片上测不用的,RF探针有ESD

网友:
RF ESD输入输出必须要有的

网友:
发文章就不加,做产品必须的。

网友:
学习了  想做这个

网友:
加小的就可以了。很多RF产品datasheet上PF pin的HBM模型就只有1kV,而一般pin都能到2~3kV

网友(2013-12-04):
一般要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