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ir ip core截位问题

楼主(2012-07-27):
请教各位,在使用xilinx fir的ip core时,输入数据是16位有符号数,系数也是16位的有符号数,输出有的时候是32位,有的时候是33位,甚至更多,要想输出数据不放大不缩小,具体要截取几位,有什么规律没有?谢谢大家!

网友:
肯定是按你数据的最大位截取啊,数据位数小的,就相当于是前面补0了啊。这样数据格式不是统一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