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科普:RTL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7-27):
求科普:RTL级是什么意思
我用FPGA只知道写VERILOG,然后MODELSIM仿真,然后综合。一直看大家说RTL级,这是个什么意思,还有其他级吗?

网友:
寄存器传输级。

网友:
我理解:RTL就是你写的代码

网友:
我理解是 你写的verilog代码是“行为级”的,可以综合的行为级叫“RTL级”,综合后叫“门级”

网友:
RTL(寄存器传输级):描述数据在寄存器之间怎么流动和如何处理这些数据的模型。从上到下一次为:系统级,算法级,RTL级,门级,开关级

网友:
寄存器传输级

网友A(2020-06-28):
小白也有同样的疑问,对于5楼所说的 可综合的,是如何进行综合,、

网友(2021-12-06):
我的理解是:RTL级是指的HDL代码的描述层次是寄存器级别的数据处理或电路行为,用的语法都是可综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也有同样的疑问,对于5楼所说的 可综合的,是如何进行综合,、

可综合就是可以把RTL综合成门级电路,百度下你就知道哪些语法不可综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