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求助

楼主(2012-07-27):
ADC仿真中,有verilog的数字单元模块,采用AMS/Ultrasim做tran仿真
发现输入的模拟信号(VSIN, analogLib)一直保持在一个电压(即VSIN中的Offset Voltage)上,而不是正弦信号。
请大侠不吝解答,谢谢!

网友:
analogLib里面的电压模型没有问题的,你多半是设置错误。再重新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郁闷啊,再重新试试看吧

网友:
安啦,经常是这样,莫名其妙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找半天找不到原因,最后发现是自己的小疏忽!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用IUS仿真嘛?用到是哪个版本呢?你应该已经成功完成过数模混合电路的仿真了吧,  我在网上找到IUS920和IUS56这两款软件。最后的license设置都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在哪儿?  能不能共享一下你的license和比较详细的配置教程呢?  谢谢

网友:
楼上的,坛子里面都讲的很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享一下问题的原因吧:

ADC仿真时,信号频率fsig和采样频率fsam是有确定的关系的,比如fsig=31/64*fsam
原先是在ADE的变量列表中,设置频率的对应关系的,如:fsam =100M, fsig=31/64*fsam,此时系统就不认fsig或者说将fsig默认为0,因此出现输入信号加载不进去的问题;如果在激励源(schematic中)中设置该关系或者直接将fsig的数值填入ADE的变量表,仿真就可以顺利进行

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2012-11-10):
我刚跑完AMS,也是模拟信号输入的

网友(2015-12-10):
回复 网友A:

    我在用ams进行混合仿真的时候,怎么数字部分verilog代码的位拼接结果是相反的,{}里面的左边成了低位,右边成了高位?这是什么问题啊,求大神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