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311做的板卡无法被识别

楼主(2012-07-27):
我用PLX8311做了一块调试板,两个EEPROM都没有配置,选择ENDPOINT模式,READY#拉低。从主板引了PCIEx1,差分时钟信号,WAKE0#。上电后测试了板卡上的电压,1.5V、2.5V都对。
还请各位大侠帮忙!要想识别板卡那些信号时必须有的啊?

网友:
感觉最好把信号都加上

楼主:
今天检查了从主板到板卡的信号,包括:差分收、差分发、差分参考时钟、复位,这些线路是通的。然后检查了其他配置信号,IDDQEN#拉高,PMEIN#拉高,MODE选择C模式,END POINT模式,还有一些其他的。
上电后PWR_OK输出时高电平,测量1.5V、2.5V供电也正常。然后用万用表测芯片的复位输入,发现一直在发生变化,貌似是周期1秒的高低电平变化。这是不是说明系统在不断复位板卡啊?
还有一直不太明白CLKIN和CLKOUT两个信号时干什么用的。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求助:我今天刚给我的板子加电,但是在windirver里只看见pciex1插槽的ID,看不见我的板子,我上面没有焊E2PROM,是不是这个原因,板子怎样被识别啊,苦闷得很,希望你能看见!!不甚感激

网友:
你说的复位芯片是那个,我没有给8311有复位新片啊,望指点

网友(2012-09-12):
板子识别不识别和eeprom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