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NC/Incisiv里做Functional Coverage (UVM) 分享

楼主(2012-07-27):
经过两天的折腾终于看到功能覆盖率的报告了  本人初学,欢迎讨论、批评指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提示一
covergroup里的option.per_instance一定要设成1(默认是0,不保存覆盖率数据),
option.per_instance = 1;  为了这个调试了两天,cadence的工具也不给个提示。。。
当然也可以在ccf(coverage configuration file)里设置全局的参数,如下:
select_functional
set_covergroup -default_goal 100
set_covergroup -per_instance_default_one

提示二
仿真命令,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irun \
-svseed random \
-access +rwc \
-coverage functional \
-covfile cov.ccf \
-uvm \
-uvmhome /home/bill/asic/INCISIV10.20/tools/uvm-1.1/uvm_lib/uvm_sv \
+UVM_TESTNAME=my_test2 \
$(SRC)

提示三
用iccr查看和分析覆盖率时,合并多次覆盖率数据的命令需注意:
1. load_test *   直接用“*”就行,如果一定要指定文件名,请指定文件夹的名字test_sv-xxxxxxxxx(cov_work/scope/test_sv-xxxxxxxxx/icc_xxxxxxxx_xxxxxxxx.ucd)
2. merge test_sv-* -output all

提示四
1. covergroup cg;
    endgroup
    cg = new(); 别忘了用new来初始化covergroup哦。
2. 使用covergroup cg;不带采样控制的语句时(带采样控制是这个样子covergroup cg @(posedge clk); ),
需要在uvm_monitor里使用cg.sample()来采样。
3. 可以使用cg.coverage()来取得实时的覆盖率情况,进而调整约束和控制仿真的结束。

代码如下:

class my_subscriber extends uvm_subscriber #(my_transaction);
  `uvm_component_utils(my_subscriber)
  // has implicit analysis_export

  bit reset;
  bit [3:0] cmd;
  bit [7:0] addr;
  bit [7:0] data;

  covergroup cover_bus; //covergroup is like construct
    option.per_instance = 1;
    option.goal = 100;

    cov_reset: coverpoint reset { bins r1[] = {[0:1]}; }

    cov_cmd_0: coverpoint cmd[0] { bins c0[] = {[0:1]}; }
    cov_cmd_1: coverpoint cmd[1] { bins c1[] = {[0:1]}; }
    cov_cmd_2: coverpoint cmd[2] { bins c2[] = {[0:1]}; }
    cov_cmd_3: coverpoint cmd[3] { bins c3[] = {[0:1]}; }

    cov_addr_0: coverpoint addr[0] { bins a1[] = {[0:1]}; }
    cov_addr_1: coverpoint addr[1] { bins a2[] = {[0:1]}; }
    cov_addr_2: coverpoint addr[2] { bins a3[] = {[0:1]}; }
    cov_addr_3: coverpoint addr[3] { bins a4[] = {[0:1]}; }
    cov_addr_4: coverpoint addr[4] { bins a5[] = {[0:1]}; }
    cov_addr_5: coverpoint addr[5] { bins a6[] = {[0:1]}; }
    cov_addr_6: coverpoint addr[6] { bins a7[] = {[0:1]}; }
    cov_addr_7: coverpoint addr[7] { bins a8[] = {[0:1]}; }

    cov_data_0: coverpoint data[0] { bins d0[] = {[0:1]}; }
    cov_data_1: coverpoint data[1] { bins d1[] = {[0:1]}; }
    cov_data_2: coverpoint data[2] { bins d2[] = {[0:1]}; }
    cov_data_3: coverpoint data[3] { bins d3[] = {[0:1]}; }
    cov_data_4: coverpoint data[4] { bins d4[] = {[0:1]}; }
    cov_data_5: coverpoint data[5] { bins d5[] = {[0:1]}; }
    cov_data_6: coverpoint data[6] { bins d6[] = {[0:1]}; }
    cov_data_7: coverpoint data[7] { bins d7[] = {[0:1]}; }
  endgroup: cover_bus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 parent);
    //new covergroup
    cover_bus = new();
  endfunction: new

  function void write( my_transaction t);
    reset = t.reset;
    cmd = t.cmd;
    addr = t.addr;
    data = t.data;
    //covergroup sample values
    cover_bus.sample();
    $display("my_subscriber| cmd = %h, addr = %h, data= %h, cov=%d\%",
                 cmd, addr, data, cover_bus.get_coverage());
  endfunction: write

endclass: my_subscriber

class my_monitor extends uvm_monitor;
  `uvm_component_utils(my_monitor)

  //declare analysis port
  uvm_analysis_port #(my_transaction) aport;
  virtual dut_if dut_vi;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new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new aport instance
    aport = new("aport", this);
    //get dut_if
    assert( uvm_config_db #(virtual dut_if)::get(this, "", "dut_vi", dut_vi) );
  endfunction: build_phase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forever
    begin
      my_transaction tx;
      @(posedge dut_vi.clock);
      tx = my_transaction::type_id::create("tx");
      tx.reset = dut_vi.reset;
      tx.cmd = dut_vi.cmd;
      tx.addr = dut_vi.addr;
      tx.data = dut_vi.data;
      //send tx through analysis port
      aport.write(tx);
    end
  endtask: run_phase

endclass: my_monitor

网友:
顶楼主的原创,尤其是最后一个new(),很多人都容易忘记的。另外对总线上数据和地址的收集,可以试试收集翻转的信息,也许更有效。

网友:
多谢分享,正在学习中。

网友:
自己顶一下,mark

网友(2012-11-15):
正在学习这个。。

网友(2012-12-19):
多谢分享,想问一下
select_functional
set_covergroup -default_goal 100

这两句的目的是啥,不设置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个的确很好。。。

网友(2013-03-30):
请问楼主,用哪个版本的ius可以支持uvm?

楼主:
回复 网友A:

IUS10

网友(2013-12-29):
ius9.2就不能支持uvm了是么

网友:
dingyixia ,ganxie louzhu fenxiang

网友(2014-05-14):
need UVM for cadence incisive

网友(2014-06-23):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covfile cov.ccf 文件一般都包含什么信息啊?除了你提到的那个还有别的什么信息吗?你可以吧你的covfile cov.ccf 文件分享一下吗?谢谢!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来着,进展不是很好啊,求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你这testbench时用SV搭建的吧?要是我用Verilog搭的testbench做你那一样的工作,都需要该哪里啊?求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这testbench时用SV搭建的吧?要是我用Verilog搭的testbench做你那一样的工作,都需要该哪里啊?求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用Verilog不能实现类似功能。很多语法都是SV里新加的。

我这个例子中的cov.ccf就包括下面三句话:
select_functional
set_covergroup -default_goal 100
set_covergroup -per_instance_default_one

cov.ccf的详细介绍在IUS安装目录里有,叫iccug.pdf,Generating Coverage Data一章。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知道了。谢了!!!

网友(2014-08-21):
回复 楼主:

    请教楼主:我现在reg_module 中有UVM_CVR_FIELD_VALS这个参数,不知道怎么使用,收集覆盖率后,寄存器的coverage为0,不清楚怎么收集寄存器的覆盖率,多谢~~~~~~~~

网友:
IUS9.2

网友(2015-04-15):
有點迷糊了!!

网友:
我用vcs做coverage

网友(2015-06-26):
谢谢分享,顺便提醒一下大家,cadence现在已经不更新iccr了,现在全都改成imc了

网友(2015-08-06):
正在学习中 很好的资料啊

网友(2015-10-09):
楼主你的set_dut_modules设置的是谁  你这个只跑了这三个模块还是整个bench,有点不解

网友:
刚刚接触这个功能覆盖率,我想请教一下,如果用vcs,那么编译仿真命令是什么???

网友(2015-11-23):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6-01-28):
你好,我在看覆盖率结果的时候,我用iccr结果能看到class的覆盖率结果,但是在命令行敲report_summary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请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2016-11-08):
太感谢了,可惜楼上好多问题都没人回答。。。

网友:
带采样控制的例子covergroup cg @(posedge clk); 学习了!

网友(2016-12-08):
回复 楼主:

网友(2017-03-16):
回复 楼主:

断言怎么学

网友:
必须顶楼主啊,大部分都是用的vc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