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tarrc参数提取后的spe网表在spectre中后仿与前仿没区别

楼主(2012-07-27):
我用starrc产生的spe网表信息直接去替换spectre前仿后产生的input.scs文件里的电路信息,但是仿真结果和前仿没有任何区别,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what is this spe format? is this typo? should be spf (dspf)?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 order to simulate in the spectre, spf is transformed into spe type.   the cmd is : spp -convert <*.spf>  *.spe

网友:
normally i just use the include statement to include the spf file for post-layout spectre simulation, didn't do any conversion as spectre is able to read in spice syntax without problem through include.

I guess your problem might be due to the netlist syntax problem where the instance terminal doesn't hook up correctly to the parasitic netlist and top level port with input source? cannot really comment much without looking at the net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i has tried using spectre to load the spf netlist,but failed. the port was also right. last  i put the new copied scs file into a new folder and used ocn script to run simulaiton,i succeeded..
   i thought the include file is not changed when i begin to post-layout simulation,ade reload the old netlist

网友:
yeah, sometime ADE will not rerun if the main netlist does not change. you may try run spectre manually to avoid that.

about the simulation result same btw pre-layout and post-layout, i cannot really comment much without looking at the netlist.... is the netlist big? if not, can you copy and paste some of them he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u for your help~~it seems hard to copy the netlist out of the server,i ll try it.

网友(2016-07-07):
请问一下怎样通过命令用spectre直接对netlist仿真,以及如何查看仿真结果。谢谢!

网友(2020-09-10):
最近刚用starrc提取出来的版图进行后仿,没有走通,楼主可以指导一下spf格式的文件怎么到spectre进行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