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vcs,如何能避免+v2k?

楼主(2012-07-27):
新手,拿一些个.v去跑,提示syntax原因,需要添加+v2k,不知道.v文件里怎么写可以避开“verilog 2000 ieee
1364-2000 syntax used”?

网友:
那就加上+v2k这个选项啊。。为啥非得避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简单来说就是师兄之前跑别的都没问题但跑到我这里出了些岔子。不知道岔子出在哪儿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点(虽然估计不是),顺便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改T.T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夏老师那本书后面有介绍verilog2001标准的。你看下。。

网友:
之前跑没问题是没有用到v2k的语法吧,你现在用到了,自然要加

网友:
加这个选项参数就是为了支持verilog以前的语法标准,这个避免不避免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2021-03-17):
can anyone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

网友:
简单来讲,确认你代码中含有+v2k的代码简单还是仿真时加上+v2k简单?

网友:
头疼医脚,建议改成sv +sverilog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