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018工艺中nmosdnw在版图设计的时候应该怎样使用?

楼主(2012-07-27):
在电路设计中用到了nmosdnw的管子,希望它的体可以另外接,但是在版图设计的时候没有经验遇到了困难,要如何在这个dnw管外面画nwell?这里NWELL的电位还是接高电位吗?

nmos2vdnw

nmos2vdnw
,我在外面画了一圈M1-NWELL之后。LVS报错,他找不到这个dnw管。求大神指教

网友:
DNW,是deep nwell,像一个盆,一圈NW是盆边,下面还要有一个盆底,你找找这个层,叫iso或者其它什么的。电平肯定接高电平了,隔离Pwell和psub的。

网友(2014-05-24):
我也正在学习这个东西

网友:
是不是没画标识层

网友(2014-10-16):
大神能不能详细解释下呢,我也是里面用的DNW,然后外圈用的NW就是不能识别DNW中的nmos器件

网友(2015-10-15):
回复 1# hgbauer 好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PDK嘛?
有mark标识层的

网友(2016-07-08):
学习学习,大神能不能详细解释下呢

网友A(2019-09-14):
DNW本质与Nwell一样是在衬底上做一个阱用以隔离衬底,不过比Nwell深,因此周围需要做Nwel来形成Psub,这样才能在DNW中做NMOS。所以DNW器件的处理一般是一个大的DNW层中放置器件,在器件的周围做上Nwell环。

网友B(2019-12-31):
引用 网友A:
DNW本质与Nwell一样是在衬底上做一个阱用以隔离衬底,不过比Nwell深,因此周围需要做Nwel来形成Psub,这样 ...

那DNW和psub接什么电平?这么说应该是6端器件,可是从symbol看还是4端器件,意思是DNW共用?那psub总不能共用吧。搞不懂,有懂的人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2020-03-27):
引用 网友B:
那DNW和psub接什么电平?这么说应该是6端器件,可是从symbol看还是4端器件,意思是DNW共用?那psub总不能 ...

NWELL接高电平,就像一个U字形,左右两边是NWELL,底下是DNW,NWELL接高电位形成隔离环。然后U型的中间相当于隔离出来一块衬底,这个衬底可以接任何电位。所以DNW一般适用于NMOS,因为正常的Nmos衬底只能接地电位

网友(2020-05-26):
楼上正解。

网友(2021-08-24):
老哥,这个库我安装了后器件显示不正常,分享一下你的

网友(2023-11-19):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