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遇到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2-07-27):
用formality做一个rtl代码与门级网表的形式验证,match的时候出现了一些unmatched点,但是我没有管它,直接往后坐verify,没有failing points。请问出现unmatched points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该怎么消除这些unmatched points?我在其他网站上看了些资料据说需要match全部通过了才能做后面的verify。

楼主:
怎么没有人说啊,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不需要。 综合本身会优化掉些东西, 也会插入gating, 所以unmatch是必然的。

楼主:
如果 verified 成功了,就算整个形式验证成功了哦

网友:
rtl跟综合网表做形式验证有unmatch点是正常的。
出现unmatch点的前提是综合的时候开启了常数寄存器优化或者unload寄存器优化,然后设计冗余的寄存器就会被优化掉
部分比较复杂的被优化掉的寄存器就会报出unmatch,一般情况是需要要前端设计人员确认的,但是一般情况都是没有关系的。

synopsys回复,如果verify比对过了,就说明整个综合过程没有问题,unmatch的寄存器可以不用care

网友(2012-10-12):
出现这种问题的  有可能是 DC版本的问题,我最近使用一个工艺库,只能用高版本的DC综合器,但是怎么调试就是出现不匹配的问题,最后发现是DC综合器的问题,没有管这个我提示,最后做出来   流片仿真都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