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输出GDS时,如何merge std cell的GDS?[已解决]

楼主(2012-07-27):
如题,在write_stream命令中没有找到相关选项,输出的GDS只有METEL层和VIA,没有std cell。

icc_shell> write_stream -help
Usage: write_stream    # Write an GDSII or OASIS file
        [-lib_name lib_name]   (Name of library which stalls the data)
        [-format gds_or_oasis] (Output file format. gds(default) or oasis)
        [-cells cell_name]     (Name of the cells to output)
        [-cell_file cell_name_file]
                               (Output cells specified in file)
        stream_file_name       (Name of stream file to write)

网友(2015-12-26):
这个命令就可以吗?

网友:
这样也是不行的!

网友:
set map file option

网友(2018-09-03):
找找gds2out.map这样的map文件,加到set_write_stream_options中

网友(2024-12-16):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child_depth 20
-child_depth child_cell_depth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hierarchical levels below the top level
              to write out. The write_stream command exports the CEL  view  of
              each  child cell to the specified level of hierarchy.  To export
              all child cells, specify a large number such as 20.  The default
              value is 0, meaning only the top-level cell is writt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