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hick oxide 和thin oxide dcap cells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7-27):
工艺库里面提供了thick oxide 和thin oxide 两种dcap cells,在user guide里只说明了thick oxide可以更有效地防止antenna effect,那么,除此以外,两者还有什么不同呢?各有什么优缺点?

thin oxide的leakage应该会更大一点吧?

楼主:
还有问题:

ckbuf( CLOCK BUFFER) 和 ckdriver( CLOCK DRIVER)有什么区别?

antckbuf(CLOCK BUFFER with ANTENNA)一般在什么时候用到? CTS的时候有必要使用这种cell吗?

楼主:
继续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