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甲乙类输出为何加一个尾电流源呢?

楼主(2012-07-27):
图中为何加一个尾电流源管子M10呢?谢谢,搞不懂。

网友:
之前看了一个MULTISTAGE OPAMP用到这种,文章中提到的是稳定偏置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否把那篇文章的题目说一下啊?谢谢。实在感觉没道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It is just for symmetry reason. Think about DC voltage level consistance.
   In addition, it offer bias current for the Class AB output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好,首先谢谢你的回复。2楼说的M10能稳定偏置电流,我似乎可以理解,同样对他表示感谢。但针对你讲的电路对称性,和电压电平连贯些怎么理解呢?知识有限,还望你能继续点播,再次表示感谢。(实在抱歉,没有对你的回复及时作出反应)

网友C:
加tail current在analog design最早是用来干嘛的?没错,是为differential pair提供bias current,为什么要给这个differential pair提供bias current?因为只要保证differential pair在sat region,其gm就独立于栅极的输入电平,增益在大范围内保持近似恒定。
推广到你的问题里面,我的想法是,为了让output stage的gm不与第一级输出电平相关。

网友:
回复 网友C:

   very good remark !!!

网友:
请教一下第二级的电阻电容是miller补偿吗
这个电路一般应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文章已发    class AB 结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提高slew rate,加个尾电流会限制正向slew,让我不理解这里class AB有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补偿是电阻调零米勒补偿方式,我把他用在滤波器里面的。谢谢你的关注。同时谢谢上面同仁们的精彩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指教。
    同时感觉9楼也说得对,M10似乎限制了Slew Rate +

网友:
像是BTL原理。
这种设计可能是针对特定负载的

网友:
2楼和6楼讲的非常好啊,学习了。适用于低压,宽输出的应用。

网友(2019-08-01):
引用 网友C:
加tail current在analog design最早是用来干嘛的?没错,是为differential pair提供bias current,为什么要 ...

这个想的很深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