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WCDMA滤波器的设定

楼主(2012-07-27):
我在一些资料上看到,WCDMA基站中,下变频的滤波器,通带截止频率设定在1.92MHz,阻带截止频率设置在2.5MHz;
因为WCDMA的信号带宽为5MHz,零中频之后为2.5MHz,所以阻带截止频率设置在2.5MHz我能理解,但是通带截止频率
设在1.92MHz我暂时无法理解,WCDMA的码片速率为3.84M cps,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信号带宽5M是射频信号频谱的总带宽,在这段频谱2端一般预留保护间隔,实际信号占用小于5M,比3。84M略大,取决于波形形成的滚降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