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Encounter问题若干

楼主(2012-07-27):
RT,假设timing分析的analysisType为bcwc, 问题如下请指教:
1,因report_timing -hold仅能报hold,不报DRV 了,现用reportTranViolation -min来报bc下的trans vios,但不知什么命令/方法可专门修bc下的DRV
2,timing修好后做post route viaOpt(single-cut->multi-cut),选项 -drouteMinSlackForWireOptimization设为0.05,但setup仍会变差,请问大家viaOpt后timing一般都会变差吗,变差后要再如何修复?

网友:
1)一般bcX下的DRV不会比wc差,在wc下修DRV及够了
2)再做一次optDesign

楼主:
谢谢陈斑竹回复:
1)一般bcX下的DRV不会比wc差,在wc下修DRV及够了
问题是在wc下DRV修掉后reportTranViolation -max报trans的确干净了,而reportTranViolation -min仍有相当部分的trans vios,是何状况?
2)再做一次optDesign

再做optDesign,貌似multi-cut via比例会下降,如何处理? (继续viaO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