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从统计的jitter直方图里面计算出相关的RJ与DJ等指标?

楼主(2012-07-27):
如何从统计的jitter直方图里面计算出相关的RJ与DJ等指标?
RJ是一个类似高斯的概率分布,计算一个德尔塔
DJ是一个双德尔塔的分布
DJ里面还有DDJ(包括DCD与ISI)、PJ
有哪些计算方法与统计公式么?或者哪些介绍资料呢?

网友:
公式非常复杂,最多只能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只能软件计算,而且也不一定准确。建议读一下下面这本书,里面的jitter分离讲的比较清楚。
Jitter, Noise, and Signal Integrity at High-Sp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