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时序仿真,怎么看内部信号?!

楼主(2012-07-27):
testbench实例化顶层文件,可以看顶层文件的输出输出,可是怎么看顶层文件中的变量呢?  希望前辈指点!!

网友:
要观察的变量与端口的处理一样啊,在仿真前把要看的变量弄发送到……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在顶层文件中把内部信号弄到输出端口上吗?  顶层文件中内部信号已经定义为signal型的了,不能在Port中再定义为输入输出,  是直接用一个"<="把内部信号直接连在另外定义好的输出口上吗?  谢谢指教

网友:
在modelsim 中把要看的内部信号加入观察波形中,重新运行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时许仿真,好多名字变了的,内部信号好像不能这么加吧?比如有个信号,原始名字是ad_cs,而时序仿真时名字相关的有好几个,有的是相反的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啊,你可以把相关的都拉进去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两天不能上论坛~~      有的内部信号,时序仿真和功能仿真,信号名字一样,高低却相反   那怎么分辨出来哪一个是我需要看的内部信号呢?是要去看sdo和vho吗?   我看到一本书上,2003年左右的,输出信号出问题后从网标文件和延迟文件中一步一步往前找     现在的网标和延迟文件貌似与书上的优点不同

网友(2013-08-25):
都在鬼扯,楼主问的问题是,怎么查看非端口信号,上面几楼都答非所问
楼主应该是非常了解modelsim这个软件的使用和配置的,
目前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能随心所欲的查看任意信号,曾经使用过vcs,觉得比这个modelsim好用多了,
可以任意查看你想看的信号的波形,当然前提是需要保存相应波形数据

楼主(2013-09-25):
回复 网友D:

多谢!~

网友(2014-01-02):
直接就能看啊,选择不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