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O端口接线问题

楼主(2012-07-28):
请教大家,如下图中IO端口有多层金属,是不是布线的时候接一层就行?

网友:
信号线的话,一层就可以
电源线的话,越多越好

楼主:
哦,这个是输入IO端口,电源端口比这宽多了
如果是电源端口的话,要把所有层都接到power
ring上是吧?

网友:
减小EM, 很多EM问题都发生在这里

网友:
是信号的IO pad连一层就够啦,如果是 电源pad的话,要看你的pad入口到PIN版图的最少金属宽度是多少,就连多少,多了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