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不能将器件由版图锁定到原理图

楼主(2012-07-28):
作lvs的时候出现错误,想直接点击错误中的器件锁定到原理电路图中(2008版本可以},但是原理图没反应,后来换了几个器件还是不行,对应到版图就可以。想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旧版本都可以新版本应该也可以才对呀

网友:
右键单击错误,然后 zoom in。。。。你要的是这个吧?

网友:
Calibre LVS 中能锁定到原理图吗?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网友:
是有这个功能的,是在版图编辑calibre中,不过具体是哪个有点记不清了

网友: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可以做到这一点。LVS数据库svdb 并不保存原理图schematic 的坐标信息,只有版图的坐标信息。怎么锁定?

网友:
高版本会不会强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