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alring与内部电路之间为什么规定有10um的距离?

楼主(2012-07-28):
hi
sealring与内部电路之间为什么规定有10um的距离?谢谢。

网友:
sealring上有划封线,这个是用来分裂芯片的,为避免造成对内部电路的破坏,所以sealring到内部电路有10um距离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al ring和scribe line不一样啊。划片是在scribe line上进行的,而且scribe line也有宽度要求。

我还是不太理解,sealring与内部电路之间为什么规定有10um的距离,难道不可以省掉吗?

网友:
在scribe line上切割时,可能有应力作用到chip内部,加seal ring可以阻止切割时产生的裂痕损坏到晶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理解 “加seal ring可以阻止切割时产生的裂痕损坏到晶片”,但是seal ring到内部电路必须要10um间距吗?少一些是否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好像只用3um,跟fab谈谈缩小的安全性。

网友:
和FAB好好谈谈

网友:
这个是可以问工艺厂的,他给你的实际上是趋于保守的rule.

网友:
我想也跟ESD的防护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网友(2018-04-19):
1. ESD的防护。
2. 切割的时间产生很高的温度,防止有源区受高温破坏。
3. 应力以及水汽侵袭的防护带。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我们好想只有5um,说3um的那家公司厉害了

网友(2018-07-13):
10楼的分析很全面,学习了

网友:
类似于缓冲区吧,至于要多宽的缓冲区,当然越宽越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学习学习。

网友(2019-01-14):
可能每家的要求不一样吧!有的要求10、有的要求5、但一般我们都做5,sealring的宽度可以不按规则要求的宽度画,我们一般做5u宽,其作用就是防止应力作用损坏芯片内部电路,还有的要求sealring接地,有的要求floating

网友:
回复 网友C:

缩减这个rule产生的良率问题应该要自己承担吧,一般主动问fab某个rule能不能放小一点,fab的回复一般都很官方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网友:
回复 网友D:

问fab就是白问的,他们为了规避自己的责任一般都不会让你缩的,只能能是根据你们自己的流片经验来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啊,只能问问看可能会引起什么问题,然后自己能不能接受

如果想节省这部分面积,主要还是要靠一次次的流片经验来定,但是呢有些影响是不会直接表现出来的,或许影响的是使用时限,就比较难办了

网友:
我们一般是5um  没有10um那么宽的要求

网友:
高频率的电感也要远离SR,有leakage的风险

网友E:
我想问下sealring和ESD防护有什么联系么?不懂求问

网友(2019-05-09):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下sealring和ESD防护有什么联系么?不懂求问

同问,sealring和core之间的距离怎么会和ESD联系上,想不通啊

网友F:
是到sealring内边缘10um,还是到sealring中心10um?到内边缘10um确实有点大,看工艺的

网友:
大家说的是sealring AA离内部电路的距离吗,我都是sealring border跟内部电路的border重合,sealring AA离sealring 的border本来就有6.6um的距离

网友:
sealring 的作用
      1,防止芯片在切割的时候受到机械损伤
      2,sealring 接地,屏蔽芯片外的干扰
      3,放置潮气从切割侧面侵入芯片内部
      4,泄静电,泄掉切割产生的静电
      5,平衡芯片应力

一般工厂给的sealring 到core的值偏保守,为了成本或者其他考虑,design house 都会按照自己经验来重新规划,小于10um是可以考虑的,还需要参考你流片 的fab和工艺尺寸,我们这边有sealring到core 画到2um的 ic。回来验证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到sealring内边缘10um,还是到sealring中心10um?到内边缘10um确实有点大,看工艺的 ...

确实和工艺有关,我这边用的t110是10um,t40是6um,我只是不太明白之前前辈回帖的时候说的这个间距和ESD有关关系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
所谓的sealring影响ESD,应该是切割wafer产生的电应力吧?

网友(2021-07-27):
引用 网友F:
是到sealring内边缘10um,还是到sealring中心10um?到内边缘10um确实有点大,看工艺的 ...

core的外边缘到seal ring的内边缘

网友(2024-09-23):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