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具挑战性的RS232转RS485的电路图中的原理

楼主(2012-07-28):
网上看到的RS232转RS485的电路图,本人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一直没有人分析该电路的原理,希望大虾帮忙分析一下:
1.ME7660C 8脚是输入电源,为什么接地?3脚接VEE,这边为什么接输出电源。
2.Q5的射极为什么接VEE呢?
2.三极管Q5发射极接的也是VEE,那跟ME7660C的5脚输出电源VEE是否一致?
3.可以解释下MAX485和RS485之间那部分电路吗,不理解,即什么情况下接受,什么时候发送呢?

网友(2012-09-05):
也没看明白

网友(2013-05-09):
我也看不懂

网友:
1. 由電容看到  VCC 正 ->  GND -> VEE
vee 負壓 . 所以對 ic 來說  ME7660C 8脚是输入电源 接地?  gnd 接VEE
  就是把 gnd 接負壓 . 應該是要處理 負的信號 .
IC  VCC -> GND 是相對

2. mAX485和RS485
  zener 一班是 clamp電壓 ,
 diode 當然是控制單向 .. R C 可能是 timing
3. Q5的射极为什么接VEE呢
  => 應該想成 pnp  collect VCC=+12v

不過 Q5  看來應該是 發射端
  怎會接 RS232  RXD ??
  一般 txd => transmit
      rxd => receiver

            emitter   VEE= -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