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可以实现两个电流除法的电路啊?

楼主(2012-07-28):
rt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帮顶,求高手解答。但是问题在于两个电流除出来是个啥?电流?电压?这个 有点说不通呀。还是等高手来解救你吧。

网友:
刚去IEEE搜了一下,好像还是有的
不过也就那么几篇
仁兄为何要研究怎么冷僻的领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得到电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是想做一个指数电路,通过两个二次方程式的除法得到近似的指数函数,用电流平方电路可以实现二次方程式,但是不晓得怎么实现两个的除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三极管的电流或者mos管亚阈值电流,都是指数函数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 是啊

网友:
摸电书中讲过,乘法做反馈实现除法,加法做反馈实现减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刚找了找的确有,这个是不是先得做一个乘法器,然后再搭成除法器啊?

网友:
从乘法器的思路出发,乘法器要么是吉尔伯特结构的,要么是先对数,再相加,然后指数数。
除法电路:对数放大器,减法器,指数放大器。原理上没问题,要工作起来,呵呵.....偏置,输入范围,温度跟踪,咳咳,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