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仿真结果的波形显示问题~~~·

楼主(2012-07-28):
oceanScript仿真过程中显示“Error:getData("/VCC")did not evaluate to a waveform",仿真完之后本来应该显示波形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大虾指教~~~~
仿真设置部分的代码如下:
  analysis('tran ?stop "100u"  ?errpreset "moderate"  )
  desVar(   "d" 4 )
  save( 'v "/VCC" )
  temp( 27 )
  run()
  selectResult( 'tran )
  plot(getData("/VCC"))

本人初学者。。。还望前辈多多指教了!!

网友:
把getData换成VT试试看。 一般getData函数需要跟resultDir变量的吧,特别是好几个results都存在的情况下。

网友:
用result browser打开仿真的psf文件,找到你需要的信号,再导到calculator里。这个表达式就可以直接放在ocean里用了。

楼主:
谢谢两位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