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求助!在小红帽里装软件,出现下面错误!!!哪为大神知道怎么办啊?

楼主(2012-07-29):
这个问题为啥啊,怎么解决啊

这个问题为啥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
小红帽很兼容的,除非你装的版本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系统应该是64位的,软件一定要64位的吗,还是32为的也行啊?

网友:
64位的系统应该兼容32位的软件啊

网友:
试一下:
export LD_ASSUME_KERNEL=2.4.1
或者
export LD_ASSUME_KERNEL=2.4.9

网友:
看说明,应该是说你的软件是64位的,你的系统是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