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出现多个 warming

楼主(2012-07-29):
电路在做calibre的PEX寄生参数提取的时候出现了很多个warming,具体为;
WARNING: Could not find property ID for "r".
所有的warning都是这样子的。。。请问有人知道这是会是什么原因照成的吗?

网友(2013-05-30):
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2013-09-12):
确认一下你所用的Schematic 是否是你当前layout对应的,还有就是检查一下你的线路的symbol,check 线路

网友(2014-01-15):
有人说这个问题不用管它,我有时候会有warning,有时候就没有,希望有高手给出合理的解释。

网友(2018-07-08):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