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敢问各位大侠,ADC的Full Power Bandwidth 具体是指什么呢

楼主(2012-07-29):
在看一些ADC的DATASHEET的时候发现有这个参数,敢问各位大侠这个是什么意思?是否是指采样时钟上升到这个频率的时候,信噪比散失3dB?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入一个full scale的信号,对转换后的数字信号做FFT,当其相当于输入信号下降3dB时,此时的信号频率即为FPBW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的意思是采样频率不变,输入信号频率不断增大,信噪比相对下降3dB时的输入信号频率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采样频率不变,信号频率不断增大
   但不看信噪比,只看这一频率的spectral power下降3dB时的信号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看信噪比,但看这个频点,那这个参数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不同的厂对这个东西的定义不太一样
   有的其实是像你说的高频时的SNR和低频时的SNR相比,下降3dB时的频率
   有的是定义ENOB下降0.5bit时的频率
   有的是定义信号下降3dB时的频率
   关键是你测试时信号要是full scal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参数有什么意义呢?我在查看data sheet 时候,发现对有的ADC 这个参数大于Throughput Rate,有的又小于Throughput Rate。。。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很尖锐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我想这个东西应该是越大越好
   因为输入一个大信号,频率上升,noise floor会上升,线性度也变差
   频率越高,ADC中各种blocks对信号的响应也就越来越差
   反正是反应了这个ADC的动态性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的指点哦。。。学习了。。。

网友(2013-06-28):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请问版主在哪看到的解释,ieee1241标准上没有这个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C Definition of Terms.pdf (28.28 KB , 下载次数: 110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2015-12-25):
   请教一个问题,我在设计一个ADC前端的S/H电路,这个FPBW参数对我的设计有什么影响?因为按照定义FPBW是数字码重建之后的模拟量和输入量的对比,而SH电路的输出仍然是模拟量,就无法考虑这个重建过程,所以请问我该如何考虑SH电路带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