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无法调用第三方的EDA

楼主(2012-07-30):
电脑上装的是quartus II 11.1版本的正版软件,最近重装了一下Synplify,想要修改一下EDA工具的地址,结果修改后的配置无法保存,不知是什么原因,重装了一下quartus II之后,也依然无法保存,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不知,估计和你的操作系统或者什么有关吧。反正我没有遇到相关问题。呵呵

楼主:
我用的是Win7 OEM版本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