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IIC,PCI,PCIe三种总线结构的区别

楼主(2012-07-30):
谢谢了

网友:
同求以上答案

网友(2014-05-13):
PCI是并行通信总线,IIC和PCIE是穿行通信总线。
IIC一条时钟线一条数据线,属于源时钟同步型传输,但由于IIC本身不是差分传送,而且一根数据线是半双工,受到总线协议的限制,挂载量很小,而且没有什么验错机制,适合几M以下的传输速率。
PCIE则复杂很多,它是同一个根结构体和各级交换器构成的互联式总线,采用差分全双工收发器,配有很完善也很复杂的协议,包括传输、校验、交换等等,使告高速传输的质量得到保障,一般速率在几百M至十个G不等。
至于PCI,太老了,不想说了。。

网友(2015-11-10):
回复 网友A:

   IIC是低速串行总线,传输速率大致约在1-10Mb左右,我用的多的是在传感器的接口上;   PCI是并行总线,有33M、66M,32bit、64bit等版本,早先的PC机中用的很多,像显卡、网卡什么的都是通过PCI连着北桥芯片;
   PCIE是高速串行总线,第一代的速率是2.5GTS/lane,继承了PCI的软件结构,但是点对点的,当然可以通过switch进行多个点的互联,现在的PC中打开机箱就能看到PCIE的插槽,显卡一般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