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浮点数小数部分的存储

楼主(2012-07-30):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只存储一个函数的小数部分的数值,并且小数部分的数值是以二进制的形式存储的,如下图

网友:
上面的数是什么意思?前多少位整数,后多少数小数?
要是你知道哪些数代表什么意思,一个简单的做法就是存储时用byte使能的功能,只开通相关位的byte使能,那部分才能被写入,整数的自动屏蔽掉。
或者你再做次处理,比如& 000011类似的,把后面的通过,前面的为0自然与的时候被屏蔽掉, 然后再CUT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