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PC仿真相关问题求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2-07-30):
目前小弟在做LDPC算法仿真,我使用的是MATLAB仿真的,目前我的码长设计是上1万长度的,最小和算法和log_BP算法,速度相当慢,请教各位大侠们,您们做这么大码长的时候使用的什么工具仿真,或者好的算法。   谢谢

网友:
嗯 在工作站上装Linux版的matlab 或者用CCSS SPW等
建议你别在win下搞了

网友:
WRITE CODES IN C

网友:
用C写MEX函数,速度提高一到两个数量级。这是最快的方式了,实现也很简单。

网友:
我用matlab仿真的ldpc,译码计算速度可以几个kb/秒以上。计算和积之前,把需要计算的量按H矩阵排好,用bsxfun进行概率计算。

整个译码过程除了迭代次数循环外,内部没有用到循环。

matlab就是循环太慢,如果所有操作都是矢量的,比自己编c还快。

利用matlab的mex也挺不错的。

网友:
你是想仿真性能么?如果是系统仿真的话,这玩意拿matlab仿不了多少数据量,按照标准,曲线最多也就到1.0E-7左右量级啊~

网友:
拿到服务器上跑,楼上的仿真没我们做的时间长,我们能到1e-9

网友(2016-05-10):
不上到多個 fpga 一起跑是沒法確定 error floor 的 , 一般應用要 1e-13~1e-15  計算機是沒法跑到這個程度的

网友(2017-11-01):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说的error floor是什么意思?我看LDPC的文章基本都没说这个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