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 read_vcd

楼主(2012-07-30):
各位版友好!
第一次使用ptpx做pre-layout power分析,在read_vcd 时打出log如下:

Information: Checked out license 'PrimeTime-PX' (PT-019)
  2 Information: The power model is different from the delay model in the library.  (PLIB-161)
  3
  4 ======================================================================
  5 Summary:
  6 Total number of nets = 454090
  7 Number of annotated nets = 454090 (100.00%)
  8 Total number of leaf cells = 403497
  9 Number of fully annotated leaf cells = 403497 (100.00%)
10 ======================================================================
请问第二行The power model is different from the delay model in the library.是什么意思?会不会导致仿真结果错误?
DC版本:dc1003sp2; PT版本:pt1006sp2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问题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答,请问power model 和delay model具体是指什么?怎么查询这中模型的具体信息,我想继续跟一下这个概念,在读vcd文件时为什么会比较这两个模型?知道的话请给些指点,谢谢!

网友(2015-01-08):
工艺库模型类别:

NLDM:   最基本简单的 .lib 非线性线载模型   电压源模型,cap值是单一值,
                90nm工艺以下,由于晶体管的特性变得很复杂,这种模型不足以表现真实管子行为,不推荐使用这种lib

CCSM : noise,power,timing于一体的lib, Synopsys的复合电流源模型
                 与NLDM不同,它是电流源模型,表现为lib中有Ivtable。

ECSM : noise,power,timing于一体的lib, Cadence的有效电流源模型

如果你的库中的模型不是上述的哪种集成多个功能 模型中既有功耗的信息 也有时序的信息 而是把他拆分了描述 会不会有这种警告 ?

网友:
具体man PLIB-161 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