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自己写的一个verilog模块例化自动生成脚本,希望大家能试用,多提bug啊

楼主(2012-07-30):
这个是在windows下的gvim 7.3中测试过的,其他系统其他版本修改下也应该能用。

配置插件:
将插件(vlog_inst_gen.vim)拷贝到一个目录,并将下述一句加入到你的_vimrc中就行了
so %path for that file located%\vlog_inst_gen.vim

用户自定义命令和快捷键:
User defined command:

        VlogInstGen : generate verilog instance
        VlogInstMod : change working mode
Default hot-keys:
        ,ig         : VlogInstGen
        ,im        : VlogInstMod

希望大家能试用,并提供下bug啊~~~

最新版本更新处:
http://www.vim.org/scripts/script.php?script_id=4151

网友:
很好,研究一下,有什么问题反馈给你。

网友:
研究一下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strwidth函数找不到,这大概是你自定义的一个func吧。
但是inst还是可以正确生成的,很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在linux下装好这个插件之后  出现E488 trailing characters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rwidth是内建函数,可以在help的eval.txt章节中找到~
用于测量字符串长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VlogInstGen 回车
这样用应该不会有那个问题了~

网友(2012-09-07):
真有意思,谢谢分享。

网友(2012-11-08):
具体怎么使用呢,楼主能不能说的细一点

网友(2013-05-21):
很好用,谢谢楼主。不过这个版本似乎不能识别信号的位宽?

网友(2014-04-15):
鼓捣半天不知道怎么用呢?

网友(2015-04-30):
配置都弄好后,怎么写命令进行转换呢? 初次弄 不懂这些 谢谢

网友(2016-06-05):
Linux系统怎么配置啊

网友(2016-10-16):
windows下可以用,但是用so安装后,关掉vim重开又要重新安装,就是相当于一次性的使用。linux下直接装不上,不能用

网友(2016-12-31):
顶一下,先下载试试

网友:
有其他工具的版本吗?  比如说ultraedit  notepad++之类的,

网友:
请问这是用什么写的,我也想学

网友(2019-04-16):
大佬写的好用啊

网友:
emacs verilog-mode 插件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