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 ic的若干问题求解!

楼主(2012-07-30):
1、听别人说ic610用的是oa格式数据,而5141是cdb格式数据,所以需要转换格式,那请问这个数据格式不同是指我们出图的那个数据么?那对pdk有影响否?是否说pdk也对virtuoso的版本也有区别对待?2、5141的spectre版本较老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在本站下新版本的比如mmsim61,72或者是10.1,但是有的我下下来解压发现就只有已经安装好的文件,那请问我解压到对应位置并且更改bashrc就可以了么?是否也需要更新相应的license.dat?
3、ic5141和ic610能否共存?我目前装的是610,但是我师兄他们都是5141的,也听说目前对5141支持较好,所以就想问能否共存,或者说单独安装的5141是否有对应的安装说明,我的5141是在如下 http://115.com/folder/fc3tezia 网址下载的,但是没有安装说明所以不会安装。。。。望提供一个5141安装说明多谢!
4、请问usr和base版本有什么不同?这个我不懂,好像听起来差不少,望解答多谢!
Addition:请问我安装5141的usr6版本是否需要先安装base版本然后进行升级?

网友:
1. OA与CDB为两个不同格式,不能相互调用,当然也有不同版本的PDK。
2. 只要修改shrc就可以,path指向新版。
3. 51和61不用数据格式,设计不能相互调用,需要转换。不明白什么是共存?
4. base就是基本版本,usr就是升级版,和你window sp2/sp3一个道理。安装usr一般不需要base,也有少数情况需要一点base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5141版本的virtuoso和610版本的virtuoso共存于一个linux中可以么?   第二个是再请问下我是全新安装的话只安装usr6可以么?
   第三个是一般大家都会在5141的基础上还安装mmsim,我另外下载了mmsim72版本的,那安装以后也需要起license,但是这个license应该是和5141的不一样吧?那样如何用lmgrd来起?会不会冲突?我之前装的610版本的那个安装说明说那一个license是可以同时起610和mmsim72的。
   第四个是安装完mmsim以后是不是直接在5141中调用ade就可以了?除了设置path以外还有设置别的么?
   第五个是我的610版本后来按照网上说的在cdshit中写了调用calibre的那段代码,为啥在layout的菜单栏没有calibre的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共存,本来就是两个软件,对系统没有影响,就是磁盘上的文件而已,有什么不能共存的?

license问题比较复杂,你过去那个license应该就可以使用,不需要新的license。

把mmsim path写在5141前面,让系统先找到mmsim下面的spectre

Calibre的问题我不清楚,不用这个软件

网友:
    解释的相当清楚啊

calibre 那个,看看你.cdsinit中load的那个文件是否与virtuoso 版本匹配(OA or CDB?),试试看。再不行,看看CIW窗口或者log文件中load该文件时报什么样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还有版本问题呀?~~~不懂了。。。我用的是2011.02版本的calib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能否给个path的例子写法?我一般都是照抄安装说明的。。。。不会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看用户手册吧,谁给你的例子都没有user guide中的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超长那个user guide。。。。

网友(2014-11-12):
一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