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版图中的creat multiport path

楼主(2012-07-30):
如题,比如在给管子周围打衬底的时候,一般需要n井,p注入,contact ,metal 。。。如何一次性画出来,像一个multipath一样?

网友:
呵呵,如果你用的是cadence的话,可以在tf中先定义,然后在到快捷键文件中定义一个快捷键,按按捷键就可以调出来了,也就是你说的guard ring

网友:
楼上的能给一个魔板吗?

网友:
自己可以做个pcell

网友:
做multipath,保存模板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在tf中定义呢?可以详细点不?谢谢!!!

网友:
multipath加到tf里面:

(Pguard_CO
    (("ACT" "drawing")        2.2        nil)
    nil
    ((("MET1" "drawing")        0.0        t)
     (("PIM" "drawing")        -0.3        nil)
    )
    ((("CO" "drawing")        nil        nil        t        -0.2        nil        nil        -0.4        nil        minimum   )
     (("CO" "drawing")        nil        nil        t        0.2       nil        nil        -0.4        nil        minimum   )
    )
参照自己的layer改下试试:www.semicic.com

网友:
creat multiport path。。。。。F3.。。。。。后面就可以新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弱弱的问问,写好以后,然后怎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改好的tf,在重新load下,你有权限改吗?如果自己试验的话可以试试;更新下自己attach的工艺文件,如果成功的话,Create 菜单下应该会有的“Multipart Path"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