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jitter与BER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楼主(2012-07-30):
jitter与BER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BER是否可以理解为建立时间与保持时间违背情况下系统出现误识别的情况?
直观的看jitter的pdf密度函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足够时间内,只要不违背建立时间与保持时间,BER就等于0?

另外像ISI码间干扰在jitter仿真中也能看出来么?

网友:
ISI是与数据相关的Jitter,如果仿真的PRBS足够长,是可以体现的。

网友:
jitter是时钟抖动,BER是bit error rate,时钟抖动越大,Ber可能越大。

网友:
我吃西红柿我吃西红柿

网友:
jitter和ber是正相关的,jitter越大,ber越大。
但是,影响ber的因素除了jitter还有其他的。所以,即使jitter很小,也不能说ber就是0。

网友(2013-04-25):
還真是難懂呢!@@

网友:
Total jitter就是關於eye open的問題...
eye open寬度都會有個規範 一壓線BER就會出現了

网友:
抖动的定义是:信号相对于理想情况下的偏差,广义的抖动包括了振幅和时间的偏差。
分为确定性抖动和随机抖动。
抖动是导致BER的原因。

网友:
Here is a good reference
http://eetimes.com/electronics-news/4164171/A-second-look-at-jitter-Calculating-bit-error-r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