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找到那些真正的Critical Path

楼主(2012-07-30):
要使group_path的功能发挥到最优,需要找到真正的Critical Path,而且group_path包含的范围不能太大。

如何找到那些真正的Critical Path?我目前用到的方法是report_timing与Report_Constraint —all violations。先看哪些end point的负slack的值比较大,然后看report_timing给出的起点,路径,如果有比较多的一个Hierarchy的逻辑到另外一个Hierarchy的负Slacks都比较大,就设置一个group(以上均是通过目测,大概比较)。
不还请教大侠,这个方法科学么?感觉这个方法效率很低,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理論上來說在design完成的時候,
大概就會知道哪些module的timing會比較緊,

再用constraint去更動,
最後會因為floorplan的擺放位置決定整個design 最critical的地方,

你說的其實是對的, slack很大的地方就是critical path,
如果你是重頭開始要找critical path, 建議可以跟designer討論看看,
畢竟clock是他們下的, data path是他們assign的,

他們應該會知道哪些地方容易出問題,
但會不會出問題, 最後還是要看到physical上

网友:
critical path就是延迟最大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