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中Group_path权重如何设置?

楼主(2012-07-30):
在做完初步的FloorPlan之后,需要找出关系紧密的逻辑,用Group_path设置,加大权重,要优先优化这些路径。

问题1:man这个命令时,它建议的值是1~10,一般设置为多少好呢?有什么参考依据么?还是仅仅通过多次尝试(感觉这样操作很慢)?

个人觉得,要使group_path的功能发挥到最优,需要找到真正的Critical Path,而且group_path包含的范围不能太大。

楼主:
没人回答么?难道要一直尝试尝试尝试了,才知道权重?

网友:
我觉得要看你的后面timing的情况,后面timing越紧,前面的weight应该越大。
设成10,一劳永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问题啊,比如你先抓到了一些cell,给它设置一个权重10,然后又跑一次place,发现有新的timing问题,然后又抓一部分cell,给个大一些的权重,比如15,但是其他的路径会受到影响啊。

这些权重到底应该怎么设置呢?是先大后小,还是先小后大,还是都一样大呢?

网友(2014-09-15):
encounter 里面没有path_group weight 的相关设定???怎么找不到?

网友:
encounter看文档,我也不记得了,不是和icc同样的方法,两个公司的理念和实现方法不完全一样,

网友:
group path就是一次次试出来的 timing越紧就设的越大 而且不止可以设10 ,50 60都是可以设的

网友:
对所在的group  设置 effortlevel     还是比较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