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快速验证Floorplan是可行的?

楼主(2012-07-30):
大家一般是如何验证Floorplan是可行的?

我的做法是:做完Floorplan,按顶层要求做好Powerplan,然后跑一个Place_opt,然后看congestion与timing,来看是否可行。

感觉跑place_opt太费时了,但是仅仅跑create_fp_placement,太粗糙,而且报出的timing无法参考,跑create_placement仍然看到的timing无意义。

大家一般是如何快速验证Floorplan是否可行的?

网友:
floorplan 一般會有一些common sense,
而且upon design又會有不同的concern,

一般來說floorplan很吃經驗,
比如說你知道driver的產品特性怎樣怎樣
他會有哪個module有大量走線, 或者其他...
對於macro也會有自己的考量 (power pad location, module access..)

所以一個floor plan... 只能說做的出來就是好的,
當然會有相較之下好的, (用最少的buf, IR drop低...)
不過這些都是建立在common sense上再去trade off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