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2011编译外部UVM库的问题

楼主(2012-07-30):
最近从网上下载了一个UVM 1.1b的lib包,目前用的VCS版本是F2011.12,采用VCS内嵌的1.1的库时,程序运行没有任何问题!

通过设置VCS的编译选项,采用下载的lib库,包含了uvm_pkg.sv和dpi,以及设置了VCS_UVM_HOME指向下载的uvm库路径;可是编译完成之后不能运行,报下面的错误:
g++ -o ../simv -Wl,-whole-archive -Wl,-no-whole-archive _vcsobj_1_1.o 5NrI_d.o 5NrIB_d.o SIM_l.o rmapats_mop.o rmapats.o /opt/synopsys/E-2011.03/amd64/lib/libvirsim.so /opt/synopsys/E-2011.03/amd64/lib/liberrorinf.so /opt/synopsys/E-2011.03/amd64/lib/libsnpsmalloc.so /opt/synopsys/E-2011.03/amd64/lib/libvcsnew.so /opt/synopsys/E-2011.03/amd64/lib/libuclinative.so /opt/synopsys/E-2011.03/amd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ldl -lc -lm -lpthread -ldl
_vcsobj_1_1.o: In function `F_VCSgd_uvm_pkg_R4kEp_1_414_0':
(.text+0x1a54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dpi_get_next_arg_c'
_vcsobj_1_1.o: In function `F_VCSgd_uvm_pkg_R4kEp_1_756_0':
(.text+0x55a53): undefined reference to `uvm_glob_to_re'
_vcsobj_1_1.o: In function `F_VCSgd_uvm_pkg_R4kEp_1_758_0':
(.text+0x55d6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uvm_re_match'
_vcsobj_1_1.o: In function `T_VCSgd_uvm_pkg_R4kEp_1_767_0':
(.text+0x5737f): undefined reference to `uvm_glob_to_re'
_vcsobj_1_1.o: In function `T_VCSgd_uvm_pkg_R4kEp_1_767_0':
(.text+0x573ff): undefined reference to `uvm_re_match'
_vcsobj_1_1.o: In function `F_VCSgd_uvm_pkg_R4kEp_1_854_0':
(.text+0x7243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uvm_glob_to_re'
_vcsobj_1_1.o: In function `F_VCSgd_uvm_pkg_R4kEp_1_854_0':
(.text+0x724a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uvm_re_match'
_vcsobj_1_1.o: In function `T_VCSgd_uvm_pkg_R4kEp_1_858_0':
(.text+0x731d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dpi_regcomp'
_vcsobj_1_1.o: In function `T_VCSgd_uvm_pkg_R4kEp_1_858_0':
(.text+0x735b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dpi_regexec'
_vcsobj_1_1.o: In function `T_VCSgd_uvm_pkg_R4kEp_1_858_0':
(.text+0x73bf5): undefined reference to `dpi_regfree'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3.530 seconds to compile + .010 seconds to elab + .110 seconds to link

请各位有经验的高人指点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2012-09-15):
回复 楼主:

    我昨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是Verilog/VHDL,UVM混合编译,parse这一步没有问题,recompile之后,出现上述类似的问题,拿很早之前搭过的平台跑也没问题,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I have given out the solution in F2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宏定义在哪里加的,具体加什么呢,我在VCS后面加了UVM1.0不报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2-12-25):
最近刚学UVM,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的啊? 加宏是在哪里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use old version or add VCS macro in the shell, look up in UG. -DVCS

网友:
额。。。俺是菜鸟,不明白。 UG. -DVCS是啥,找不到啊

网友:
多谢大神,UG. -DVCS找到了,在Makefile_vcs中,可以编译了

网友(2013-03-04):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下宏定义是加在哪的,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上-DVCS 这个optional还是不行 ,有谁知道怎么fix? 麻烦说的详细一点,Thanks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最后这个问题fix了吗 ?谢谢回答  着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用Makefile_vcs中的命令编译

楼主:
回复 网友C:

    I have just added "-DVCS", and done

网友(2013-09-25):
回复 楼主:

    hi,
我用vcs201103编译uvm-1.0p1时出现了语法错误,请问是怎么回事吗?

Parsing included file '/root/MyTools/vcs2011/doc/examples/uvm-1.0p1/src/dpi/uvm_dpi.svh'.
Parsing included file '/root/MyTools/vcs2011/doc/examples/uvm-1.0p1/src/dpi/uvm_hdl.svh'.

Error-[SE] Syntax error
  Following verilog source has syntax error :
  "/root/MyTools/vcs2011/doc/examples/uvm-1.0p1/src/dpi/uvm_hdl.svh", 47:
  token is 'parameter'
  parameter int UVM_HDL_MAX_WIDTH=`UVM_HDL_MAX_WIDTH;
           ^

1 error
3:29:07 (snpslmd) IN: "VCSCompiler_Net"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这和宏定义有关吗?

网友:
可以把整个命令贴出来看看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把整个命令贴出来看看嘛??

网友(2014-03-17):
回复 楼主:

#!/bin/tcsh -f#setenv NOVAS_HOME /eda/synopsys/verdi2011
#setenv VERDI_HOME /eda/synopsys/verdi2011
setenv UVM_HOME /eda/synopsys/vcs2011_03/etc/uvm-1.0
setenv PLI_DIR /eda/synopsys/verdi2011/share/PLI/vcsd/LINUX64

vcs -P   ${PLI_DIR}/vcsd.tab \
      ${PLI_DIR}/pli.a \
      -sverilog +incdir+${UVM_HOME} \
      ${UVM_HOME}/uvm_pkg.sv \
      ${UVM_HOME}/dpi/uvm_dpi.cc \
      -CFLAGS -DVCS \
      -ntb_opts uvm-1.0 -RI -debug_all -fsdb_old\
       uvm_tb_top2.sv dut.v

./simv +UVM_VERBOSITY=$(UVM_VERBOSITY) -l vcs.log
这个是我的脚本,我也遇到了这个错误,但是单用VCS -sverilog -ntb_opts uvm-1.0\file.v test.sv编译就能通过而且能正确产生simv

您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4-10-23):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先试试看

网友:
现在遇到语法错误 ,config_db  后面的  #  有问题 。vcs版本是2011.3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
刚开始用vcs编译uvm1.1没有问题,在questa下也没有问题。
现在项目上要加vhdl,就必须分开编译,vlogan这块没有问题,就是在vcs的时候报错了。我在vcs后面添加了 uvm1.0编译通过了,  这样做应该有问题吧?

楼主说的那个选项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gcc的版本不匹配,试试安装一个匹配的gcc试试

网友(2015-06-09):
谢谢喽住发帖~

网友(2015-09-09):
删除所有log重新run,我的是这样就ok了

网友(2019-06-20):
好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