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性能评估

楼主(2012-07-31):
hi:
    我现在想通过dhrystone算法对Cortex-M3系统做一下性能评估。系统比较简单:只是CPU,总线矩阵,ROM和RAM。但是测试结果却是0.4DMIPS/MHz为什么会这么低呢?看网上对CM3性能的评估是1.25DMIPS/MHz。
    我看了一下dhrystone算法的计算方法:
    最终结果是=HZ*Times/user_time
    换算成DMIPS只需要除以1750就可以了。
    至于HZ是一个常数:200
    Times是一个自己设定的数值,我设定的是512次
    我使用的是1MHz的时钟执行上述的运算,目的是为了直接得出DMIPS/MHz。通过一个timer每10ms产生一个nmi中断。
    各位能不能帮我看看为什么会这么小的结果。
    另外我的rom和ram模型都是相对理想的模型,不会导致读写耗时。是不是软件哪里有错误啊。

网友:
等待大侠解释。呵呵。学习学习。

楼主:
hi:
  汇报一下最近的测试情况,通过将dhrystone的c代码在keil上选择优化编译以后,cm3的测试性能提升上来了。需要在c/c++的编译选项中选择level 3 (-03)选项,并且选择上按时间优化,还有一些选项,也可以尝试选择,都会在代码的编译上做优化。经过上述c编译策略以后系统的性能能够提高得到0.9DMIPS/MHz了。
  再仔细看了一下,系统中还有耗费cpu访问延时的地方。第一是:你的程序最好放在一个双端口的rom,其中一个端口通过cm3的i总线直接访问,另一端口通过d总线访问。第二是:最好将ram放在cm3的ram区间,这样只能通过cm3的s总线进行访问。(这样改进系统以后,系统的性能会提高几十个周期,同时系统的性能从0.9DMIPS/MHz提升到了1.0xDMIPS/MHz)。不过这个结果和cm3的1.25DMIPS/MHz还有一定的差距,并且还不小。
  那么能不能说剩下的损耗是由于keil的代码编译深度影响的呢?或者说arm公司在测试cm3性能的时候使用的软件更理想?

网友:
正想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2012-08-31):
学学,学无止境

网友(2012-11-05):
厂商提供的DMIPS,通常是假设一个理想的0延迟存储器模型,而且在编译上会有针对性优化。
这个指标基本上是用来打广告的,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