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里没有ict文件,不用可以吗?

楼主(2012-07-31):
我的工艺库里没有ict文件,也没有capacitance file和qrc tech file,请问
1. 如果不用这些文件可以吗?
2. 不用这些文件的话,encounter怎么进行时序分析呢?

网友:
你的什么工艺?如果工艺比较大的话,不用captab也行,StarRC那套东西有一样能想办法signoff的。
最好要foundry提供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0.5的工艺,应该不用cap file也行吧?就直接用starrc提取?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就试试呗

网友:
没问题,Encounter可以,Turbo Extract Engine,但是结果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后边还会用starrc提取了在PT里分析,应该就差不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