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8311做PCIE板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7-31):
问题是板卡不能被识别。将板卡插在背板上,有时开不了机,有时开机后设备管理器里没有未知设备。
我的板卡是CPCI-E的,从主板到板卡的PCIE信号我都测量过了,有差分数据、差分时钟、复位,都是通的。因为没有差分示波器上电时没有检测过差分信号。发现复位信号不断的跳动,不知道为什么,上网查系统对设备的复位也没能查到。
上电后PWR_OK输出时高电平,测量1.5V、2.5V供电也正常。还有一直不太明白CLKIN和CLKOUT两个信号时干什么用的。
如果有懂8311的,能不能教一下它的配置信号怎么设置,我的目标是工作在END POINT模式和C模式下,模式的配置方法我知道,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太明白。
总之就是不知道这个桥芯片怎么才能被系统识别到。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复位芯片的问题。
这个论坛没什么人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不能识别板卡的问题,能和楼主交流下么,我QQ532448465

网友:
我的8311板卡也不能识别,求楼主赐教,QQ:532448465

网友:
我的8311卡也不能识别,求楼主赐教,QQ:532448465

网友(2012-11-08):
回复 网友A:

    问下你的8311识别了吗? 我的遇上了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