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PR和EVM的关系

楼主(2012-07-31):
通常认为ACPR和EVM都是表征一个放大器的线性度的指标。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ACPR改善了几个dB,但是EVM值却并没有变好。曾经有两个放大器采用不同的结构,其中一个ACPR很差,但是EVM却很好,尤其是EVM_peak值很低;另外一个放大器,ACPR很好,但是EVM却很糟糕。信号给的是8PSK 的EDGE信号。
各位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
ACPR只有幅度信息,没有相位信息。当你发现ACPR好了但EVM没有,说明其线性度的瓶颈很可能在相位上(比如AM-PM)。。。如果你用了一些adaptive bias power amplifier或者gm expansion power amplifier,这种现象就很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