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12.4 implement错误

楼主(2012-07-31):
文件用到了fifo,implenment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NgdBuild:604 - logical block 'fifo_dvi' with type 'fifo_dvi' could not be
   resolved. A pin name misspelling can cause this, a missing edif or ngc file,
   case mismatch between the block name and the edif or ngc file name, or the
   misspelling of a type name. Symbol 'fifo_dvi' is not supported in target
   'virtex5'.
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
你把fifo_dvi生成这个IP的目录下找到一个fifo_dvi.ngc的文件,放在ISE工程目录下,再跑就OK了。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