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的ACPR和EVM的关系,请进。

楼主(2012-07-31):
通常认为ACPR和EVM都是表征一个放大器的线性度的指标。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ACPR改善了几个dB,但是EVM值却并没有变好。曾经有两个放大器采用不同的结构,其中一个ACPR很差,但是EVM却很好,尤其是EVM_peak值很低;另外一个放大器,ACPR很好,但是EVM却很糟糕。信号给的是8PSK 的EDGE信号。
各位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
ACPR多为考证放大器本身射频通路的线性度,而EVM多针对信号的质量,两者有联系,但不是正相关的。

网友:
关系不太大,EVM是信号的幅度和相位偏差的综合,ACPR是信号频谱在临到范围的杂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