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NC仿真出错

楼主(2012-07-31):
刚学NC可是就成功一次,第二次就出错。我是这样操作的,
输入nclaunch后
对源代码 complete,Elabrate ,Tool——Simulator,然后就出现图片上的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把软件重新启动后都不行,怎么回事啊??

nc错误

nc错误

网友:
你先看看log文件 呗,这提供的信息是不是有点少了?log应该 详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log文件是不是ncsim.log文件信息是这样的, 这是什么问题 ?

网友:
回复 网友B:

log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第一个,invalid path,一般不会有这种问题,估计是中途改变过路径,重新建立一个project试试
第二个,查了一下,$fsdbdumpfile好像是debussy的系统函数,需要设置PLI;你可以换成$dumpfile, $dumpvar,用simvision就可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