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verilog和AMS支持multithread仿真吗?如何配置?

楼主(2012-07-31):
最近使用spectreverilog和AMS仿真,发现不支持multithread,尽管ADE里面有菜单选项 spectre Turbo 和 multithread option 但是打开了没有效果。但是单独使用spectre仿真可以再命令行添加“+aps +mt=16”来实现multithread。
看了log文件,三者调用的spectre都来自MMSIM 7.2
但混合仿真时就是不行。
不知道是软件版本问题还是配置问题~
有谁做过类似的工作,可否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2012-10-10):
AM$时可以直接在adE里面添加turbo选项并且可以直接运行。
$pectreverilog没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