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多级运放MNMC的settling time

楼主(2012-07-31):
请各位兄弟帮忙, 小弟目前在做MNMC的三级运放时遇到了一个问题,运放的基本结构如下,
目前频率响应正常,但是大信号的settling 好象不是很正常,麻烦请各位大虾帮忙看一下什么问题,

输入的激励是从0.1到2.9V的step.
3V设计, 目前比较怀疑的是zero pole的关系导致的,不过从自己的推导上看,不应该这么明显,请有经验的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
信息不够啊,电源电压,带宽,各级gm之类的。仿真精度

楼主:
仿真精度很高,retol=1e-6, power supply 3V, bandwidth 1-2MHz, first gm 350u, second is 44u

网友:
能不能把你电路贴出来
2.9V的输入,是不是有器件处于线性区,试下降低输入电压

楼主:
检查过了,没有线性区,我尝试修改过补偿电容,有影响,比较明显,所以我认为是零极点的问题,所以请大家指点

楼主:
这个design是rail to rail的input

网友(2015-09-08):
优化零极对吧,这种运放的零极对非常复杂,推导很难客观反映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