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滤波求助

楼主(2012-07-31):
系统时钟10M,有一输入信号,现在认为,当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小于10ms时,则认为是毛刺,该如何去除?

网友:
本来写了一个代码的,不能上传,

连续输入 100 个 与当前输出 反向的 信号, 输出反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以说的更具体点吗?

网友:
这个可以用计数器实现吧,当脉冲出现的时候开始计数,计数值大于100000的时候,输出为1,否则输出为0.

楼主:
这样应该不行吧,在计数的时候,输出应该是什么?是原先的值还是脉冲的值?不论怎样信号都是失真的

网友:
比如输入脉冲是高电平有效,在高电平到达的时候开始计数,开始输出低电平,如果计数到100000的话,就输出高电平,高电平维持到脉冲高电平结束处,并且继续延迟100000个周期。相当于脉冲延迟了100000个周期。

网友:
嗯,LS说的方法不错,连把延时一个周期都想得这么明白,就这么做就可以了。
如果达不到100000就脉冲为低了,马上把计数器复位掉,而不是等着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